请教变频器接制动单元的正极与负极接反了结果会怎么样

楼主(2007-04-18):
请教变频器接制动单元时的正极与负极接反了结果会怎么样,会烧变频器吗

网友A:
不會?????我曾見到一次,后果就是制動單元模塊飛了,變頻的制動部分報廢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C:
会损坏变频器和置顶单元的,接线之前多看看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不过制动单元没接反保护吗,按道理加入这个保护很简单啊

网友D(2008-02-23):
烧制动单元!

网友E(2010-05-26):
前几天看别人把400kw变频的制动单元接反了,后果如下:变频器直流母线温度很快升到几百度,铜排颜色变的黑中透着绿,紧挨铜排的电路板也烧坏一个角,幸亏不烧到电路部分,制动单元并没有烧坏。待冷却后,重新接制动单元,一切OK,不幸中的万幸。估计是时间不太长,不然后果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