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讨论一下电动机的维护问题

楼主(2007-04-18):
大家平时对电动机的维护有什么要点?比如对电动机的加油问题?

网友A:
电机维护包含内容很多,我抛砖引玉先说几个:
1)定期进行电机电流和电压检测,最好能接表;
2) 定期检测电机外壳温度及温升,能装热电偶或热电阻最好;
3)定期检查转子与轴承间的间隙,检查转子的同心度;
4)定期检查电机运转时的噪声,是否有异常噪声;
5)定期检查电机冷却风扇;
6)定期检查安装底座与固定螺栓;
7)定期检查接线端是否有发热,氧化或打火出现;
8)定期检查轴承与轴承盖间隙,必要时加润滑油脂;
9)对直流电机和绕线式电机,定期检查并更换碳刷;
10)绕线式电机检查转子环和碳刷摩擦损耗,必要时更换转子环;

楼主:
对于一些电动机平时运行时间比较长,加润滑脂又很困难,必须将电动机全部解体,然后再将轴承加油,象我公司的95KW的立式电机,运行时间为10天左右,工艺要求不能间断停运,否则会造成损失,可是轴承的加油孔有很难往里面注油,必须将电动机吊下,解体,然后再加油,很麻烦,不知道同行们是如何操作这种工作的?

网友A:
没办法,只有解体;但是一般电机轴承加油周期比较长,不会1,2个月就加油吧?是否你们使用的润滑脂过薄?

网友B:
加好脂.无异常,不必过短周期加的,有的时侯,加多了..反尔效果会差些?

网友A:
当然,加的太多反而使阻尼增大,一般轴承里加50%的空余容量。

楼主:
我们加的都是美浮锂基脂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这电机要是老是不出问题,那电工不是就失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