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射光电开关有何办法能很快对准

楼主(2007-04-19):
我厂有一工作台工艺要求在台面添加材料,始终保持一高度,用的是欧姆龙E3Z-T61-D E3Z-T61-L对射光电开关,是发红外线那种,对射距离最远15米,由于工作区偶有震动,时常发生对射没对到,我用线拉直找都找了好半天,才使投光与受光对中,请教有什么高招能很快对到,谢谢

网友A:
我想这个没什么高招了,只是一些安装的小经验了,

楼主:
可否共享,谢谢

网友A:
哥哥,不是我不说,只是我想这个不值得一说,说出来大家都笑话我了。你先看一下曲线图,保证发射和接收在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对射的一般都是暗通的,对准了灯亮,你先固定一个,然后拿另一个找一下范围,然后根据振动情况固定在合适位置就行了。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只能考虑减小振动或其他方法了

楼主:
哥哥,不是,我没明白看什么曲线图,我是想在5分钟内把射光电开关对到,让设备正常工作,因为我们公司设备一停维修时间超过5分钟就扣维修人员工资,被逼无奈,唉,谢谢

网友B:
校准这一类的红外开关:
一是凭经验.
二是做一个校准器,就是用小孩子玩的那种激光灯做,它发出的是一束可见的红色激光.
我当初对不准的时候,就用的是第二种方法,以后熟了就不需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