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资深机械/机电工程师,关于电机[转矩]的解释

楼主(2007-04-19):
看了电机的一些资料,也在百度里查阅了一些资料,不是很懂.
作为一个新产品的设计,电机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转矩,有的手册单位是kg.cm有的是kg.m,请教:
1,知道单位是可以转化,确认一下:1kg.cm=1kg*0.01m=0.01kg.m吗?
2,请问在电机运转过程中,扭矩kg.cm 具体怎么解释?主要是kg与cm的关系.(但绝对不是解释为:1kg力走1cm的位移)
好象跟半径有关,计算公式是什么?
3,机械问题:在电机传动方面:怎么计算负载有多大,我身边的大多都是凭经验估计,请问怎么计算,传动负载公式是什么?

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1是正确的1kg.cm=1kg*0.01m=0.01kg.m
2.扭矩就是力与力矩的积,负载作为力会作用到一个作用点KG力,这个作用点到电机轴中心的距离叫力臂CM.
3.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要进行力学分析,找到力的三要素就行了.

网友B:
嘿嘿...
扭矩应该是"力与力臂的乘积"吧.
浪里看花哥哥您笔误了吧.

网友C:
这样的:
F·△t=mv, 质量是m物体在直线上,把质量是m的物体加速到线速度v
Q·△t=mω,质量是m物体围绕轴心转动,把质量是m的物体围绕轴旋转起来,加速到角速度ω。
F是力矩
Q是扭矩

网友A:
非专业选手提醒的是!笔误

楼主:
谢谢各位!
浪里看花,通讯网:请问你的邮箱或QQ是多少?方便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