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怎么让数显表显示时间?

楼主(2007-04-19):
我有一个数显表,要显示本机的时间。数显表是RS485(采用MB1驱动),“时”为40002,“分和秒”为40001,除采用在1S定时器编写VBA脚本外,还有什么方法?

我在1S定时器下编写VBA脚本为: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MyTime
MyTime = Now
Fix32.Fix.D60206.F_CV = Minute(MyTime) * 100 + Second(MyTime)
Fix32.Fix.D602062.F_CV = Hour(MyTime)
要出现内存不停增加的问题,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将本机时间在数显表上显示?

网友A:
如何在FIX 脚本中将.XLS文件保存为.HTM文件.我用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语句保存的文件显示乱码,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保存为html试试看!将后面地语句改为
改为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FileFormat:=x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