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SS系列的特殊寄存器

楼主(2007-04-19):
大家好:我看到台达SS系列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有特定的寄存器,那是不是就不需要用FROM/TO指令了吗?直接从这些寄存器中读?

网友A:
可能你看到的是SX机种吧。不是主机自带的模拟量通道,数据需要通过from/to指令,或者通讯来读取。

楼主:
是ES,EX,SS系列都可以的,D1110-D1113,D1116-D1117。

网友A:
这些寄存器只适用于EX/SX及EH主机的DA/AD扩展卡

楼主:
那就是说EX/SX的话就不用FROM/TO指令读是吧

网友A:
是,直接读对应通道的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直接从寄存器读更方便。编程也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