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数字电视信号线问题

楼主(2007-04-19):
请问未来的数字电视是怎么样?
用什么电线?
安装的人说,要装一根屏蔽线和一根网线才能适应以后数字电视的发展?
把我这个搞电气的也搞糊了,数字电视信号要用网线??
本人正在房子装修.

楼主:
工控高手们,对家里的事反而没主见了..............

网友A:
现在的数字电视信号还是在原有的网络上建立的吧,还是同轴屏蔽线。
装修房子,同轴屏蔽线和计算机网线都要用到。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同轴线可做成总线型拓扑结构,用分配器分支;
网线做成星形拓扑结构,用HUB管理。

楼主:
谢谢楼上,也就是说网线还是要的,可电视机有网线接口吗?
HUB是啥东东

网友B:
以后的家电逐渐模糊了电脑与电视机的概念,网线接口(如RJ45)也会越来越普及。
HUB——集线器,市场上已经有家用HUB销售了。

楼主:
那数字电视信号进户线是网线还是同轴线?
如用同轴线,要用专用的转变设备?

网友B:
现在的数字电视信号仍然是通过现有的模拟信号网传输的,同轴电缆先连到机顶盒,再通过AV线从机顶盒接到电视机。
以后“三网合一”了,可以光纤到楼宇、光纤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