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K4指的是16位指令,如果是K8就是32位指令.

楼主:
那么K4M400在一起表示什么?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400之415。
其实你可以这样实验一下:LD M8000
MOV K4X0 K4Y0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

网友D:
对,就是M400之M415, 一共16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E:
单纯读数据可以用:FROM K0 K28 D100 K1要明了些

网友F:
就是400之415

网友G:
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H:
k4是16位m400-m415的16个辅助继电器

网友I:
我想学PLC
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学好!
各位高手能不能给点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