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485通讯遇到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7-04-19):
我现做一个现场,鹭岛的触摸屏,与A/D转换模块通讯(大连理工大学DUT5000和DUT6000),变频器是海利普的HLP02243B/22KW,现在变频器只要启动,通讯就无法进行了,模块和屏都加的开关电源,除了家终端电阻,磁环,给变频器加输入\输出滤波器,各位朋友还有其它的解决方安吗?请指教!

网友A:
那就加变频输入电抗器或者隔离变压器,这个价格会比价电源滤波器高多了。我们有专用电源滤波器,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是北京惠博顿电子,电话13811253311 刘渊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