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输出点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7-04-19):
台达 PLC 怎么发脉冲控制 伺服电机让其转想要的圈数,比如设定20毫米 30毫米````` 并且 各一段时间一停,间歇工作,停-转-停-转.....

目前暂时不用通讯控制 用PLC端子 和伺服端子连接控制

网友A:
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机种,使用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3565

楼主:
我按程序输上去拉并设定参数 可是伺服电机不会东呀

网友B:
你是使用的台达什么型号的伺服?

楼主:
你的QQ多少呀 方便告诉我电话吗
我的邮箱 zd2yj@yahoo.com.cn

网友C:
你好啊!我想要伺服的资料  谁有吗!我的油箱是xulinf@126.com谢谢!谁有请尽快的与我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 的帮助和支持
我已经解决拉, 我的 PLC32EH00T 发脉冲是用Y0输出的, 换拉一个输出点才发现Y0发不出去脉冲),换到其它输出点就OK 拉 ,这个Y0 困惑拉2连天没有把伺服电机转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D:
台达特色

网友E(2007-05-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我用台达16EH00T的PLC发脉冲电机就是不转
有那位熟悉台达的兄弟帮帮忙啊
dnsifu@163.com

网友F:
没用过台达的,不过我想如果脉冲指令不行的话,可以做一段程序实现脉冲的功能。比如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用时间差,对中间继电器进行反复的置位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