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 USB下载功能!

楼主(2007-04-19):
HITECH人机用USB上下载程序时,,为什么还是不可以呢?

网友A:
HITECH人机支持USB的机型包括3261\6800\6A00,对于使用USB进行上下载程序,需要先安装根目录下的两个USBDev文件,这个当你使用电脑和人机通过USB连接以后,电脑上会提示“添加新硬件”,然后根据操作将两个USBDev安装上去就可以。

网友B:
首先还需要把屏上的上下栽方式更改为usb口.

网友C(2007-05-26):
安装根目录下的两个USBDev文件,我怎么找不到呀,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我用的屏是PWS6800C-P,就没办法安装,买屏时也没有驱动。屏与电脑没办法上下载!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D:
安装好后就有这两个USBDEV的文件在根目录下阿。我装了好多adp软件版本,每个软件版本都会生成这两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