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ASDA系列伺服驱动器的保护方式

楼主(2007-04-19):
台达ASDA系列伺服驱动器附带的说明书中有一个接线图,在三相电源接入R,S,T前
加了一个接触器MC。有紧急情况时,在伺服电机运转时切断R,S,T的电源。
这种保护方式对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有没有损坏?如电机产生的反电势。
台达伺服产品通常用那种保护方式?

网友A:
一般发生紧急情况时只需要切断ServoOn信号即可,伺服电机如果在运转中会根据参数p1-32的设定值选择自由停止或是动态刹车。电机产生的反电势会消耗在电容中。

网友B(2007-11-15):
急停的时候,还是不要切断电源,因为在伺服断电的瞬间,电机会出现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