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求助

楼主(2007-04-19):
工作中碰到浙江瑞安EGWR型705导波雷达测量液位时,显示经常卡在20.5mA处,但实际液位并不是满量程,测量介质是MEK。以前并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前几天才出现这种现象,自此以后就会每天大约出现2到3次,出现这种现象时把筒放空后,显示还是20.5mA,过5分钟左右自己就会恢复正常,而且测量准确。开始我们以为变送器坏了,但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老样子。请教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10-06-28):
估计是干扰造成的   你增加接地看看

网友B:
这个估计是仪表的硬件故障了,还是建议选择一款质量比较可靠的仪表。

技术问题可以交流:KROHNEmeter@163.com

网友C:
承德市本特顺达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仪表的生产厂家,现已自主开发生产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物位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射频导纳料位开关等系列产品,并可承接自控工程的开发和服务

网友C:
承德市本特顺达仪表有限公司 www.btshd.com  电话:15803246929

网友D:
你说的MEK介质我不理解,

我们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导波杆上有异物所引起。

网友E:
听猪哼哼唱小曲~~~~~~~~~~·∨·

导波雷达,真动听呀,一个圆圈圈浮子,也耍花活,奶奶滴,锤子带个花套子,就叫棒槌咧~~~~洋蛋货

嘻嘻嘻嘻

网友F:
同意6楼看法,最好能在显示异常的时候检查一下导波杆上是否有什么能造成干扰的东西。

网友G(2010-08-25):
有可能雷达的探头脏污,检查一下,清理后应该正常。

网友H: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干扰造成的。

网友I:
最好能在显示异常的时候检查一下导波杆上是否有什么能造成干扰的东西,我使用VAGA的产品也出现类似问题,我想说一句,不会的不懂得,别在这里乱说话,好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好能在显示异常的时候检查一下导波杆上是否有什么能造成干扰的东西,我使用VAGA的产品也出现类似问题,我想说一句,不会的不懂得,别在这里乱说话,好不好

VEGA的导波雷达有时测量卡在一个数值不动,有时又正常 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K(2010-11-01):
如果介质MEK挥发性比较强的话,会在雷达过程连接附近的位置存在冷凝结露的问题,结露严重就会影响正常测量。雷达将此结露点错误得认为是实际液位,从而造成输出20.5ma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