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光盘求助

楼主(2007-04-19):
大家别笑,我收到光盘不会使用,放进电脑自动播放后,想点击进入查看可是没反应,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看里面资料的话.点"打开"就行的.再浏览每个文件夹.压缩资料及PDF文件在download文件夹里

网友B:
不能用视频播放软件播放,双击index.html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不会是CD-ROM吧?工控的光盘是DVD的!

网友D:
我还没有收到呢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我的电脑就是CD-ROM,所以也打不开。

网友F:
   "楼主不会是CD-ROM吧?工控的光盘是DVD的"你的可能是CD-ROM的,光盘是DVD的,那肯定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