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MCGS和信捷PLC组网问题?

楼主(2007-04-19):
组态MCGS和11台信捷PLC通过MODBUS组建网络,为什么通讯状态会断线,将串口采集的时间加长也没有用,通讯状态时好时坏,还有如果有一台信捷PLC关机,是否影响整个网络?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2-23):
第一个问题通讯会断线也不一定是信捷PLC的问题,因为组态MCGS须要与11台PLC相通讯,组态MCGS能否正确的采集,而且还是485通讯,这样一来反就应更慢了.再者就是你的通讯距离又有多远?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距离上的困难,采用以态网模块T-BOX,这样一来速度上就可以上去了.
第二个问题就要看你有组建网络时有没有将各个PLC做联锁程序了

楼主(2008-05-18):
最终用组态王软件成功了,但不知各个PLC做联锁程序是何意思?

网友B(2011-03-15):
请问通讯时候的参数怎么设置??请回复853922923@qq.com谢谢 在MCGS中设备窗口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