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关于DVC 6000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请教一下,在DVC 6000中有关跳线是啥意思?

楼主:
没有人来解答吗?

网友A:
AUX那个吗?

网友A:
你说哪个跳线,

网友B:
跳线 应给是定位器参数的锁定/解锁时用的。不让外人随便修改参数!

网友A:
对的,看来杨工是同道中人...

楼主:
对我所说的是AUX那个跳线,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它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吗?

网友C:
跳线的作用就是锁定的功能,如同杨工所说,具体的应用就是如果定位器是锁定状态,先行短接,进手操的热键,有提示让断开时,就断开,然后再短接,每步都有提示,然后就可以正常调校了.如还不明白的话,可再提问.

楼主:
谢谢了,受益非浅 ,哈哈!

网友D(2008-12-27):
总线的跳线也可设为自动校验,段一下就开始自动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