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频率与功率的换算关系,谢谢。

楼主(2007-04-19):
比如电机是160KW的,是不是说50HZ为160KW,那么当调到45HZ,是不是为45*160/50=144KW,是线性关系吗?很迷惑,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负载如果是一定的就基本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通常不是这样。(简明公式:功率=拉力*速度)

楼主:
谢谢李老师帮忙!“功率=拉力*速度”拉力和速度是指什么呢?就比如一台加压泵,平常工频运行状态下为29504r/min时,电机为37KW,正常工作电流一般为42A,如果转为变频运行调为25KW的功率,电流通常会是多少呢?另外功率和电流的关系大概是多少?

网友B(2010-03-09):
正在寻求帮助!还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