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7-04-19):
个位老师好:我是做立体停车库的.我想用一种传感器判断载车板上是否有车(人不算)请问该用什么传感器即经济有方便.我曾考虑过用光电.可是如果载车板有人闯入也分不清.请帮忙!

网友A:
可以这样做一个机械装置,当车辆进入后让轮胎触动某个挡板,挡板再触发光电或磁感应式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光电?看什么样式的,有的可以调检测范围的,可以检测车不检人。P+F的有吧 可以看看

网友B:
安在天花板的比较好吧 挡板什么的人干扰也有啊

楼主:
那种只检测车不检测人的是什么光电啊,我孤禄寡闻,没听说过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熊望华在 2007-4-20 8:51:00 发表的内容:
那种只检测车不检测人的是什么光电啊,我孤禄寡闻,没听说过啊
--------------------------------------------------------------------------------------------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专业的啊,其实人车都检。我用过但不是检汽车,调节灵敏度调节器,人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