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非接触式读卡器

楼主(2007-04-19):
因工作需要,求助各位牛人推荐下非接触式读卡器,要求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能识别3张ID(或IC)卡(多多益善)
2、对应3张ID(或IC)卡输出3路继电器输出信号
3、带外壳(不能是裸机或电路板)
4、外形尺寸:75*110*15mm左右

网友A:
你提的问题很奇怪

1、能识别3张ID(或IC)卡(多多益善)---- 实际上只要你的计算机够好数据库够大 多少张卡也能识别啊

2、对应3张ID(或IC)卡输出3路继电器输出信号
一般是 卡--读卡机--计算机(或者控制器)--PLC(或者其他控制设备)---多少路继电器也能输出啊

不用牛人,现成的东西 满世界都有 遍地都是啊?

网友B(2007-06-19):
有需要读卡器的找我,我的邮箱是aos912@sohu.com

网友C(2008-08-12):
您好!我是做RFID超高频读写器和卡片的,同时可以识别2000张以上卡片(标签),读写速度快,大小尺寸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定做!

QQ:670266840

MSN:liuqhshangha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