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7-04-19):
我以前只接触过电动的,不知道气动的用于电厂的主要有哪些品牌呢?其优缺点又是什么呢?谢谢指教!

网友A:
我只接触过天然气的气动执行机构

楼主:
天然气的你用什么品牌的呢?

网友B:
一般说来,气动执行机构在可靠性,控制精度,成本等方面都要好于电动执行机构,但由于仪表风供应设备,故限制了其应用.
现在一般在化工等使用比较集中的场所,或防爆要求比较高的场所,使用气动执行机构较多,而在其他比较单一的场所使用电动执行机构的较多.
常用的气动执行机构:
国外的有FISHER、ARCA等,国内的有宁夏吴忠等。
电动执行机构:常见的有英国的ROTORK、意大利的BIFFI等,国内的我只用过川仪的,其他了解不多。

楼主:
对我来说已经很长见识了,谢谢老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