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CPM1A或2A脉冲输出

楼主(2007-04-19):
我想搞一个PLC控制简单伺服系统的程序,由PLC发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
这是我从手册里找的两条语句,不知道能不能驱动伺服驱动器.
LD P_First_Cycle
PULS(65) 0 0 DM1000
LD 0.11
PWM(19) 0 DM1300 DM1400
我在DM1000里面存放脉冲数,DM1300里存放频率参数,DM1400里存放发出脉冲的占空比.
输入点0.11接通时,脉冲输出.
请教各位高手,不去考虑伺服系统的运转,我只想知道以上的程序能不能使晶体管型端口输出脉冲.

网友A:
单独用puls指令不能输出脉冲的,需要和SPED配合起来使用.
PWM指令是可以发出脉冲的.

楼主:
PLUS和PWM能不能配合使用,如果照我上面的程序,能不能输出脉冲?

网友A:
因为PULS指令虽然执行了,但是并没有用SPED指令启动,你用PWM指令是可以输出脉冲的,回答完毕,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

楼主:
你的意思是有PWM语句的话就不需要PULS语句,可以直接发出脉冲?

网友A:
PWM指令是不能控制发送了多少脉冲的,它只能用于脉宽控制,没有加减速,没有脉冲个数。
这个指令单独执行,不需要PULS指令

楼主:
在PWM运行时,如果把频率参数改了,那运行速度是不是也会随之而改变?
PULS指令需要和ACC或SPED指令组合使用吧。

网友A:
1.不会,需要再次触发PWM指令
2.PULS需要何ACC或作SPED配合使用

楼主:
PWM调整的只是占空比,如果不使用PULS,那输出脉冲的频率由谁来设定?

网友B(2007-05-26):
最好使用微分指令

楼主:
用微分指令,我没有太弄懂.

网友C:
用两个定时器自已编个脉冲输出,不知精度能不能满足4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