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控制指令问题

楼主(2007-04-19):
我是新手,初次做伺服.希望各路高手相助一把.
我想用三菱FX2N的PLC松下的伺服,请问它们间怎么连接,如何实现控制?请给出相应的梯形图参考,谢谢了!!应用场合为贴标机,做间隔式动作.

网友A:
你好象不是做伺服,而是在找人给你做工程,呵呵,别人给你了,你还是不会,还是自己搞吧,呵呵,别人告诉你的只是工作方法,细节还是靠自己,呵呵

楼主:
你误会了。,我是要个数似的程序参考,不一定是在FX的。不怕见笑。我是第一次做。也不会做。不会就是不会,不丢人。

网友B:
要程序参考,无非是想弄清楚运动需求和实现方法。建议你先搞“贴标机”的清楚运动需求,然后结合PLC和伺服的功能及接口,考虑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