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带电阻性负载吗?

楼主(2007-04-19):
我这现在有一客户,原先设备是用中频炉加热的,加热速度太快,现在想通过变频器加热, 做一个分段加热的功能 分别是: 0-200度 1小时  200-400度 1小时  400-600度 1小时       600-1000度 2小时   1000-1450 度 3小时   1450度保温 4-5 个小时  通过变频器加 温控表构成闭环控制  能完成这个功能  ! 大家有其他好办法吗? 谢谢
他用的是硅碳棒发热体   90根 30根/组   每组30千瓦  接成  星形接法!  电压为380v的!

网友A:
可以!只是“大才小用”!

网友B(2007-10-13):
变频器能否接单相阻性负载?

网友C(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能否接单相阻性负载?

估计变频会报输出电流故障

网友E(2009-03-04):
根本不可能,变频器的频率、电压输出范围根本不对

网友F(2010-06-06):
请教一下有这方面的资料或例子吗?能不能发一份给我看看?我QQ81195381

网友G:
电阻的接法,和电机的接法一样就OK。如果直接就接电阻的话,好点的变频器带输出短路保护,就不会炸机。没有带的,自己会吓死。

网友H:
没实际使用过,有这方面成熟资料的别忘了给我也发一份,谢谢!lylin520168@163.com

网友I:
“变频器可以带电阻性负载吗? ”

1、电阻性负载加热用高频、中频电源;

2、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是指输出的模拟正弦交流电的频率,它不适宜电阻性负载的加热温度的变频调整;

3、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是指输出的模拟正弦交流电的频率,只适宜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

网友I:
4、如果把变频器输出载波作为高频或中频电源,那么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变时,载波频率并没有改变;

5、所以你的问题是没有将“高频或中频电源加热的原理”和“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搞明白!

网友J:
李春发
 可以!只是“大才小用”!
——支持。

网友J:
这种多段控温仪我倒是做过,最多可到200段。

网友I:
“做一个分段加热的功能 分别是: 0-200度 1小时 200-400度 1小时 400-600度 1小时 600-1000度 2小时 1000-1450 度 3小时 1450度保温 4-5 个小时 通过变频器加 温控表构成闭环控制 能完成这个功能 !”

1、如果不用高频涡流感应加热方式,想改用电阻加热方式,与电源频率无关,所以无需用变频器;

2、要实现多段温度控制,用计时器或温控设备就可以了!

3、如果你要听楼上的话,用变频器的多段调速功能,实现多段温控,只能做到多段定时控制,无法实现多段温度控制,因为温度与频率没有关系,只与加热时间有关;

4、由于变频器的信号输入控制的是频率,输入的温度检测信号无法控制温度,只能实现定时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种多段控温仪我倒是做过,最多可到200段。

请问你,反馈的温度信号,变频器如何控制温度???

网友K:
应该是行不通的,用一个温度控制器岂不是更好。

网友L:
全是人才啊.楼主是真人才啊

网友M:
刘志斌老师,反馈的温度信号可以用4-20毫安的温度变送器来控制啊,用变频器来进行闭环控制挺简单的,怎么说的这么复杂?

网友N:
不调频,光调压还是可以的

网友I:
1、其实变频器的逆变器换流方式,是与负载的性质有关的;

2、变频器的逆变器换流方式,必须考虑异步电机大电感性质;

3、如果你把变频器的负载换成电阻性负载,变频器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O:
变频器输出接三个100W的灯泡,,接法按电机的接法就行了,,本人试机就是这样试的,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O:
如果你把变频器的负载换成电阻性负载,变频器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这位老师说的太绝对了,变频器接三相对称的电阻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O:
由于变频器的信号输入控制的是频率,输入的温度检测信号无法控制温度,只能实现定时控制

应该可以控制温度,,,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跟频率是成正比变化的,,有个V/F比。。频率大小对加温没有影响,,,主要是电压值,

网友I:
1、“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跟频率是成正比变化的”,所以改变频率意味着改变电压,而电压与电阻加热有关,是对的;

2、确实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灯炮可以亮!但不能说明对逆变器换流的影响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