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7-04-19):
有个除尘控制系统的项目,主电机电压等级为10KV,功率为3150KW,采用高压变频器调速,选用什么厂家的变频器好啊?

网友A:
微能高压变频器有两种旁路系统,能保证高压变频系统的正常运行。联系人:席 13556899364

网友A:
本人还可以给你提供方案等。

网友B:
东芝-三菱稳定性不错,同时10KV高压变频在珠海有不错的业绩。如需资料请联系我。Email:sjzciat@126.com

网友C:
可用罗宾康的中压(6KV、10KV)变频器,这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价格虽稍贵点,但东西确实好,你如在山东,可与这个人联系.王旭:电话:0532-83029200

网友D:
楼主可看看http://www.jqq888.com.cn并向他们咨询,他可给分拆推荐厂家,绝错不了。他们不造变频器,但是他们是高压变频技术专业研究咨询公司。值价的东西可要小心。

网友E:
上海科达高压变频,联系hzvacon@126.com

网友F:
贵公司:
           我司是专业生产6-10KV高压变频器的厂家。现将资料专给您会当勿您一些时间。诚盼能得到您的帮组与支持!
           如有需要请与我司联系:
                                             周建新:13338163038    15871037876
                                                   办:0710-3700198
                                                传真:0710-3700199
                                                邮箱:zjx1168@yahoo.com.cn
                                                网址:www.xfcxy.com

网友G:
我们公司可以做!
国家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联系人: 周嘉
联系方式: 0733-8494078   13874999347
网址:www.tegnercc.cn

网友H: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公司
有时间把你的网站建好的,网站都建不好,还在上面吹撒们?????

网友I(2007-05-24):
你好: 请发一些工况参数到邮箱houhongze@126.com

工况参数包括:风机的参数,电机的参数,风道阀门的开度情况,运行的时间。
我公司能给出详细的节能分析 投资回收期计算 变频器选型 改造方案 等。
我公司网址 http://www.tychon.cn/
电话 027-87170025/87170026

网友J:
我公司是ABB传动公司的北方的重点分销商,ABB北方区售后服务中心。可提供ABB变频器在高压上的解决方案。如需要详细资料请致电。
联系人:孔宏量
电话:(010)51654566/68/69转8022
手机:13311209190
EMAIL:dand_gdg800@163.com
单位:北京迪安帝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K(2009-02-09):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的专业生产厂家。www.lipubp.com也可联系朱先生:15162862161

网友L(2010-04-19):
ETD750变频器 790直流调速器 性能优越设计更加人性化 售后服务好 常用型号就有现货

 欢迎来电咨询   黄工13911073453   选型调试专家

网友M: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注册资金:10000万元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18962859910

Email:fudarlx@sina.com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N(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电源电压:3kv-35kv 电机容量:200kw-60000kw;软起方式:多种;启动次数:不限;启动时间:不限:可以实现1拖六,没有电机容量限制;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M: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大量现货,三天交货,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8962859910 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O(2011-04-19):
首先声明我不是变频器厂家,我们是冶金企业,我们的风机是10KV 2240KW,用的是北京合康的变频器,

我只能说质量一般,单元柜坏的相当严重,运行不到一年,功率单元已经坏了超过6个,而且减速时间特别慢,要是要求增减速响应快的话,我估计够呛!

别的公司的高压变频器别用过不敢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