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三菱 膜块 E52HA3.7C-A 与 E52HA3.7C-C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7-04-19):
谁知道三菱 膜块 E52HA3.7C-A 与 E52HA3.7C-C有什么区别可以直接互换吗

楼主:
没有哪位师傅知道吗

网友A(2008-11-06):
 长期销售三菱变频模块 A52HA 3.7A-B-W A52HA3.7A-C A52HA2.2A-C A52HA1.5A-C A52HA2.2A-B-W A52HA0.4A-B A52HA0.7A-B CVH101A-B-W CVH101A-E-W CVH101A-E S52HA1.5A-A S52HA2 .2A-A S52HAO.2c-b S52HAO .4A-A S52HAO .4C-B E52HAO. 75C-A-W E52HAO. 4E-A E52HAO. 1F-A E52HA1.5C-B E52HA1.5C-A E52HA2.2C-B E52HA2.2C-A E52HA3.7C-A E52HA3.7C-B E52HA7.5A E52HA5.5A-A 52HA3.7C-B S52HA2.2C-B S52HA1.5C-B S54HA1.5D-A S54HA3.7D-A S54HA0.4D-A S54HA2.2D-A S54HA0.75D-A  S52HAO.2c-b S52HAO .4C-B S52HAO .4A-A S52HA3.7C-B S52HA2.2C-B S52HA2 .2A-A
S52HA1.5C-B S52HA1.5A-A S52HA0.75C-B S52HA0.4C-B S52HA0.2B-A A52HA7.5A-C-W A52HA7.5A-D-W A52HA7.5A-D A52HA7.5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