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的大空开是上进线还是下进线?

楼主(2007-04-19):
总电源从电缆沟进来,如果接到空开上侧,电缆500平方,弯曲半径不够,不只能否接到开关下侧?

网友A:
一样的,只是我们约定成俗接上面而已,没关系的。个人观点

网友B:
必须上进线,但不某些开关,可以横向安装,这样你可以选择左进线,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因个体而异.有的允许,有的不允许

网友D:
应该是上进线的

网友E:
电工手册规定是上进线,不仅是中国是这样!

网友F:
500平方的电缆用空开?应该用油开关,或其他隔离开关的,谁敢合这个空开呀

网友G:
500平方的电缆,带多大负荷呀?谁敢设计用空开?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凤飞在 2007-4-19 19:36:00 发表的内容:
  500平方的电缆,带多大负荷呀?谁敢设计用空开?
--------------------------------------------------------------------------------------------
现在的国产空开可以到6300A。

网友I:
应该是上进线的!

网友J:
不能接下侧.
知道了要罚款的!还有我支持楼上说的不能再用空开了.

网友K:
下进线的开关是要定做的,一般是上进线的常见.

网友C:
塑壳600A的正常.灭弧设计上进线,有种断路器可以上下互换进线的

网友L:
你们怎么这么干

网友M:
空开必须上进线,下进线真成了"空"开了

楼主:
负荷是700KW,来的电缆是500平方"双并",空开用以下两种方案,
1.用一个1600A空开;
2.两个800A左右空开并联;

网友N:
有的断路器上下进线都可以,具体看断路器的型号规定,说明书中没有特殊说明的,一般只能下进线

网友O:
一般上进,下进的我还没看到过

网友P:
中国就是这么些事!这个必须上进线,就是砸了墙,添了沟重新做也必须这么做!!

网友Q:
不用砸墙吧,用铜排将上引线引下来,将下引线引上去就行了。

网友R:
必须标示明确,否则可能有危险发生!!

网友S:
500的偶没用过~~240的偶常用,但是我们不用空开,用万能断路器~~

网友T:
要上进线,下进线在某些特定场合而且要满足一些特别的要求才可以,800A的空开经常见,1600的没碰到过,一般这么大电流用的都是框架式的万能断路器.

网友U:
有些开关可以上下进线共用,有的测不行.如果你选对了开关由下进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V:
必须上进线,我有次为了方便下进线被师傅教育了一番!

网友:
我们通常的习惯是上进,但是你要看空开的型号,有个别个空开设计的了可以是下线进的.

网友W:
用后出线的断路器,接到断路器的上面

不会,学习!

网友:
必须上进线,要不后果自负

网友X:
to :  以下信用 QS123:的发言:
2.两个800A左右空开并联
----------------------------------------------------
不要误导别人,这么大的空开并联??!?!
你试试!!!!

网友X:
回答可以下进线的人,要好好学习《电力工程电器安装规范》和〈电工安全手册〉!!
下进线?!!安全何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 孙书文在 2007-4-22 2:29:00 发表的内容:
  回答可以下进线的人,要好好学习《电力工程电器安装规范》和〈电工安全手册〉!!
下进线?!!安全何在…
--------------------------------------------------------------------------------------------
没看过硬性的规定,严禁空开反进线

网友Y:
大空开并联,后果很严重。一旦一个断开,电流全加在一个上面。

楼主:
大家可能理会错了,空开上侧并接到母排,下侧不并接.

网友Z:
弯曲半径不够?楼主是准备直接压线鼻子接到开关进线端?1600A,原先柜子中没有设计母排作开关进线?

网友AA:
下进线?以后等着烧万用表吧!!!

网友AB:
就空开而言是上进线,但如果是万能断路器的话有水平进线的,有上进线的,也有下进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