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使用S7-200的脉冲输出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2007-04-19):
 我先说明一下:1:我用模拟电位器1做PLS的速度调节.用模拟电位器2做数据调节.用I0.2来控制电机的运转和停止. 2:我用I0.5来使能PT100_MAN.用I0.7来控制其运转/停止.用模拟电位器2来做速度调节.但是为什么就不可以呢?电机有时候会转有时候不转.还请高手指点我错在那里!!!!谢谢!!!程序如下: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复位脉冲输出影象区 LD SM0.1 R Q0.0, 1 CALL SBR3 //符号 HSC_INIT 地址 SBR3 Network 2 // 模拟电位器1、2读入 LD SM0.0 MOVB SMB28, AC1 AENO MOVW AC1, VW10 AENO *I +50, VW10 AENO MOVW VW10, SMW68 AENO MOVB SMB29, AC1 AENO MOVD AC1, VD10 AENO *D +100, VD10 AENO MOVD HC0, VD200 Network 3 // 脉冲输出参数设置及启动 LD I0.2 EU MOVB 16#85, SMB67 AENO MOVD VD10, SMD72 AENO PLS 0 Network 4 // 脉冲输出停止 LD I0.2 ED MOVB 16#0, SMB67 AENO PLS 0 Network 5 // 脉冲输出标志 LD I0.2 ED MOVB 16#C0, SMB37 AENO MOVD 0, SMD38 AENO CALL SBR3 //符号 HSC_INIT 地址 SBR3 Network 6 LD I0.5 = L60.0 LD I0.7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VD10, VB20, VD20 //符号 PT100_MAN 地址 SBR2 此指令由PT0/PWM向导生成。

网友A:
学习中!请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