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变送器

楼主(2007-04-19):
本人对二线制变送器的一些看法,在以下链接中,欢迎赐教

http://war551.blog.dianyuan.com/
http://war551.blog.dianyuan.com/

网友A:
由于无法保证链接地址的安全,请大家慎重打开。也请大家不要发布没有确定内容的链接。

楼主:
谢谢斑竹提醒,这个链接是没有问题的,试过的朋友可以帮忙鉴定下

楼主:
以下是本人对二线制变送器的一些看法,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二线制变送器是通过信号线提供驱动电源的变送器,采用二线制变送器可以节省电源线。 二线制变送器首先被差压变送器采用。差压变送器一般分散分布在庞大的工厂内,采用二线制变送器,大幅降低了施工费用。 二线制变送器和4线制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大幅度节省电源线的费用。例如在露天分布有大量储藏罐的罐区,由于储藏罐分布得很散,而且很多都不能接电源,这种情况下采用无需供电的二线制变送器非常方便。二线制变送器的信号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DC4-20mA直流电流信号。该DC4-20mA直流电流信号抗噪讯能力很强,即使在有电力设备的环境下都可以保证信号的稳定传送。如果采用电压信号,例如DC0-10V的信号线上加上10V的噪讯电压10V,信号线上的信号将增加一倍。而二线制变送器的输出端子测得变送器内部的阻抗值至少有1MΩ,因此噪讯电压10V加在受信阻抗上的电流值I:I(A)=10(V)/10^6 =10^-5 (A)=0.01mA,相对于量程20mA,影响只有1/2000。这是二线制变送器优越之处。 二线制变送器的接线如图1所示。信号回路上是4-20mA的电流信号。二线制变送器利用输入信号0%对应4mA的直流电流动作。信号为100%时,变送器就在4mA上加上16mA将回路的信号控制在20mA。二线制变送器内部控制使输入信号和4-20mA的输出信号成正比。因为二线制变送器本身有V1的压降,所以信号回路内的受信阻抗的最大值为(DC24V-V 1)/20mA(图1)。
对于二线制变送器是如何实现输入信号和输出的4-20mA线性对应的,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电流环芯片的框图。这里再贴上BB公司(现属于TI公司)的几款电流环芯片的框图,供大家设计或应用时参考。有兴趣的可以利用模拟电子的知识先分析下以下几个框图的原理,再用分立元件按图自行搭制电路测试,这样就可以更加透彻的了解二线制变送器是如何进行信号转换的了。建议从XTR115框图入手分析,进而分析XTR105,XTR101框图。

网友B:
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C:
感谢,请问变送器的采用频率能达到多少啊?头疼

网友D:
非常好,有更多的材料可看!

楼主:
下面引用由DG78在 2007-4-21 15:54: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请问变送器的采用频率能达到多少啊?头疼
--------------------------------------------------------------------------------------------

您问的是转换的频率响应么,一般的可以达到1KHz

网友E:
LDM-20-4/20型回路供电数显表头采用二线制,无需外部供电,仅需将它串联在被测回路中,它能将被测回路中的4~20mA信号由LED显示器精确地显示出来,显示表头采用进口专用集成电路,适用SMT工艺制造,电路组装密度高,仪表外型尺寸小,可与各种现场仪表配套,作为仪表的显示单元使用。

      LDM-20-4/20型数显表头为智能型表头,量程和小数点可以设置,因而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量程

网友E:
二线制回路供电数显,夜间及远距离可见

网友F:
二线制变送器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下面引用由线性化在 2007-4-23 17:58:00 发表的内容:
  LDM-20-4/20型回路供电数显表头采用二线制,无需外部供电,仅需将它串联在被测回路中,它能将被测回路中…
--------------------------------------------------------------------------------------------
您这种仪器加在二线制回路中会产生多大压降?

网友G:
现在对二线制变送器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前一段时间接触过,很方便。

网友G:
好象不用外接电源的,电源由仪表本身提供,两根线直接连至传感器。

楼主:
下面引用由线性化在 2007-4-25 17:16:00 发表的内容:
  只有3V!

--------------------------------------------------------------------------------------------
功耗蛮低的么。

楼主:
仪表内部含有电源和采样电阻,所以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E:
电源从回路中取 整个LED显示器功耗 小于12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