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怎么用直流电流测三相电机的首尾啊

楼主(2007-04-19):
请问怎么用直流电流测三相电机的首尾啊?????????????????????????????????

网友A:
用表的毫安档测,先分每相的绕组,然后用表的毫安档连接绕组,用手转动转子,指针如果不动就看表笔红的为头黑的为尾,测完后三相的头对头尾对尾再试,表不动即分对反之再测过。

楼主:
接直流电流怎么测首尾???????????????????????

网友A:
你不会把电池串进回路里????
加个按钮最好

楼主:
小弟谢谢常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