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2气输送粉末的调压问题?

楼主(2007-04-19):
                                      v粉末
  ------------------+---------------+   +--------
--> N2              X调节阀                  -->  管道一样粗,中间有调节阀
  ------------------+----------------------------
用N2(压强6-8Bar)经调节阀X降压后推动粉末,从6-8Bar左右降到1.5-2.5Bar左右,
据伯努利方程:压力能降下来吗?气体流速变化吗?质量流量变化吗?
对伯努利方程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粉末是从料仓的旋转给料器流到管道里

网友B:
选对调压阀肯定能把压力降到要求的压力上,至于流速要看管道的粗细,粗管道流速慢,细管道流速块,但是要知道管道另一端的压力降,才能计算出管道的直径。

网友C:
这个计算找工艺的就可以了,还涉及各种参数的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C:
压力降了,气体流量也会下降,你前面的风机是什么风机?
是不是罗杆空气压缩机?

网友D:
对的~~压力降了!!气体的流量会下降的

网友A:
看了管路的书,才明白点道理

网友E(2007-05-29):
粉末传送压力是关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