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三菱PLC的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7-04-19):
我的程序就是想当第二次按X1的时候,线圈Y1  Y2  Y3都断开,但是ANI C1断不了,总是断不开回路,照理论看的话,当计数器计到第二次的时候,ANI C1就会断开一下,当计数器清0时,就立即复位,断开Y1的回路,但我用三菱的仿真软件仿真的时候,断不了Y1的回路!!!
这会不会跟PLC的扫描周期有关呢?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看看如下的PLC程序有什么问题呢?
LDP X1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
OR Y1
ANI C1
OUT Y1
OUT Y2
OUT Y3
LDF X1
OUT C1 K2
AND C1
RST C1
END

LD X1                 这个程序又有什么问题呢?请告诉我好吗?
OR Y1
ANI C1                应该如何解决呢?
OUT Y1
OUT Y2
OUT Y3
LD X1
OUT C1 K2
AND C1
RST C1
END

网友A:
把AND C1 改为 LDF Y1 即可满足你的程序要求.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刚刚试过,是行的,谢谢你

楼主: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个X1是一个点触按钮,如果操作者按这个按钮时,不是一按就放的话,就不能实现第二次按点触按钮时,就断开Y回路的功能了,对不?  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的,
    那应该还需要加多一个X的下降弦有效的功能才行

网友A:
对的,我已经考虑过了。在你的另一个贴子里已贴了程序,你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