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ET PC/PG中的问题(西门子)

楼主(2007-04-19):
在点击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 的下拉菜单出现下面的选项:
<add/delete>
cp_H1_1:
cp_l2_1:
cp_l2_2:
cp_PN_1:
CP_SM_1:
FWL_LOAD
MPI (WINCC) -> PC Adapter(MPI)
S7ONLINE (STEP7) -> TCP/IP(AUTO)->REALTE
我想知道这些选择是什么意思?各个选项代表什么意思啊?
下面还紧跟着一个选择项:
PC ADAPTER(MPI)
PC ADAPTER(PERFIBUS)
PC INTERNAL(LOCAL)
等
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和上面的选择什么联系?
问的多了,还请会的前辈给指点指点,您花一会儿的功夫就帮我大忙了!

网友A:
指的是各种通讯方式,用于Step7和PLC进行通讯用的。比如PC ADAPTER(MPI),指的就是利用MPI编程电缆使用MPI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B:
cp_H1_1:指的是以太网
cp_l2_1:值得是profibus
cp_PN_1:值得是profinet
其他的不是很清楚 我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C:
SET PC/PG 是用来配置PLC通讯模式的程序,上面的各种选项是不同的通讯模式,下面的选项是在采用上面相应的通讯模式时所对应的通讯介质,最后一项S7ONLINE (STEP7) -> TCP/IP(AUTO)->REALTE是描述使用Simatic net中的workstation时选用的通讯介质,如上所述是TCP/IP协议

网友D(2012-02-27):
我也想知道详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