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转直流

楼主(2007-04-19):
变压器24V交流输出,加个什么东西能变成直流呢?

网友A:
这个我好像知道点,待我回去查一下资料,在回复你。你的是变成直流后还是24伏嘛?

网友B:
变压器是单线圈,接一个整流桥;变压器是双线圈,用二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也可以用一只二极管,是半波整流。

楼主:
那有没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C:
肯定有干扰,可以加滤波电容,在输入端加滤波器.
另外电压也不是很稳定,一些场合还要求稳压.

楼主:
变压器100W,需要加怎么样的电容,型号?

网友B:
DC24V输出用4700μF/50V电解电容.

网友D:
首先要知道你干什么用或电源的指标是什么?

网友E(2007-06-21):
加一个全桥就可以了

网友F:
变压器24VAC-->全桥-->电容滤波-->LM7824-->24VDC。

网友G:
  “变压器24VAC-->全桥-->电容滤波-->LM7824-->24VDC。”

 上述说法正确:

1、电源变压器输出24VAC;
2、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0.9×24V的全波脉动直流电压;
3、滤波电路,根据负载大小确定滤波电路,电子电路一般负载小,可选用电容滤波,输出平滑直流电压(1.1--1.4)×24V;
4、LM7824三端稳压电源,输出稳压直流电24V;
5、此电路的缺陷是电源变压器输出24VAC偏低,应选较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H:
要看你后面代多大的负载了,折合成在电阻。
一般RC常数大于3倍的输入频率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I:
都没有工作条件的任何说明,大家怎么就这么自信的把电路和参数都计算好了呢?真奇怪。

网友J:
对啊,你们晓得她是多大功率的负载?
不过看这个提问估计是充电瓶用的,呵呵

网友K:
充电瓶用就买成品充电器不就得了
一般需要还是买成品开关电源,电流大小自己定

网友G:
  “一般RC常数大于3倍的输入频率就没什么问题”

1、应该是RC常数大于3倍的输入周期就没什么问题;
2、R就是负载电阻(欧姆Ω),C就是滤波电容的电容量(法拉F);

网友H:
不好意思,我口齿不清

网友L:
百年企业在线   http://www.100years.com.cn/
百年企业在线宗旨:
建设企业网上家园, 打造名优企业品牌。
企业产品整合推广, 促进企业百年宏图。
百年企业在线功能:企业产品展示、产品发布、产品推广、企业宣传、招聘英才、企管案例、培训工程、行业资讯、行业规范、政策法规、公文发布等栏目,旨在为企业提供网上虚拟办公服务区。

网友M:
这个简单呀,买本电源的书看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N:
查一下二极管用来干什么的就知道了

网友O(2008-11-04):
各位老师,我想做一个交流16V转直流16V的电路,应该怎么做?

网友P:
变压器24VAC-->全桥-->电容滤波-->LM7824-->24VDC。经典

网友Q:
施耐德和西门子都有交流变直流的转换电源,有转24V的也有转48V的。

网友R:
自己懂电子电路的话,用四个二极管做一个整流电路,加几个分压电阻,用几个电容滤波,应该就可以了,成本又不高。

网友S:
变压器后边接一全桥,再接电解电容、三端稳压器,基本上就行了。

网友T:
肯定有干扰,可以加滤波电容,在输入端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