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互感器装两个电流表如何接线

楼主(2007-04-19):
请教:互感器装两个电流表如何接线,选用何种电流表?

网友A:
并联相接,最好选用数字,什么牌子的都行.

网友B:
错了,串联连接.2个串在一起.没有听过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B:
互感器如果是/5的,那你就用/5的表,如果用/1的互感器,就用/1的表.

网友C:
我们串联接的就不用啊

网友D(2007-10-25):
应该串联接!

网友E(2008-09-11):
串联相接   并联相接都不行的 接一只就ok了否则读数有偏差

网友F:
还没有用过,不过应该是串联。

网友G:
串接要考虑阻抗问题,还有你是否用在系统的保护上,如果是的,那要小心了,串接保护灵敏度是否合适?

网友H:
二次线路,电流串联,电压并联呵

网友I:
电流串联,电压并联

网友J:
并联分流,串联分压,所以应该是串联。但要考虑阻抗问题,这样就比较复杂,我建议你考虑用一块串入直接测量另一块用它的变送信号(接受4-20mA的数显表)

网友K:
串联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二次线路,电流串联,电压并联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