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求助各位大佬(关于北京压控组态王)

楼主(2007-04-19):
我现在使用北京亚控组态软件6.5版本,连接外部设备为MITSUBISHI FX PLC 为什么不能往数据寄存器D里设定数据也不能显示数据啊.请各位多多指导.

网友A:
注意寄存器的偏移地址和数据类型。

不会,学习!

网友:
看看,组太王里,变量类型是否正确

不会,学习!

网友:
我觉可能你数据格式和PLC里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