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压器并联问题

楼主(2007-04-19):
如果两台可以并联的变压器,但容量不同,请问其负荷分配?

网友A:
提问不清

楼主:
这样说吧,如果400kva和1000kva 满足并联条件,现在带负荷是大于400kva但小于1000kva.这时负荷电流如荷分配,一定是按容量正比分的吗?

网友B:
负荷电流是按容量成反比分配的.

网友C:
问题是有点误差

网友D: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要阻抗电压相同,所以并列运行你可放心,电流会按变压器容量分配的。

楼主:
负荷电流是按容量成反比分配的.

按你说的,怎能并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4-20 11:47:00 发表的内容: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要阻抗电压相同,所以并列运行你可放心,电流会按变压器容量分配的。
-------------------------------------------------------------------------------------------
不是说不放心,只是想了解一下负荷电流是如何分配,是低容量的先饱和还是大容量的先饱和!

楼主:
请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E: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1.变压器的一次电压相等,二次电压相等
2.额定短路电压相等
3.极性相同,相位相同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
变压器之间没有平衡电流;负荷分配与额定容量成正比,与短路阻抗成反比;负荷电流的相位相互一致

当然,也有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再作分析

网友F:
同意楼上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再说一遍吧,400kva和1000kva 满足并联条件,现在带负荷是大于400kva但小于1000kva.这时负荷电流如荷分配?
是400kva的先满负荷还是1000kva的先满负荷?

网友G:
虽然你的变压器满足条件,但你的容量怎么不考虑,400KVA和1000KVA容量不合适.

网友H:
变压器并列运行要满足下列条件:1、两台变压器的变比要相等:2、两台变压器的接线组别要一样:3、两台变压器的阻抗电压要相等:4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能超过3:1。
如果两台并联的变压器接线组别不同、变比不同的话,变压器空载时就会在绕组内产生环流,甚至烧毁变压器;如果两台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不一样,并列运行时会影响变压器的负荷分配,由于负荷分配与短路电压成反比,也就是阻抗电压小的变压器分配的负荷大,如果这台变压器的容量小,则将首先达到满载,而另一台变压器容量没有充分利用。那么第四个条件要求变压器的容量比不超过3:1其实就是限制变压器的阻抗电压值相差不至过大。为使负荷分配合理,在两台变压器阻抗电压相差不超过+10%----——10%的情况下,可选择容量大的变压器阻抗电压小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