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师考题参考

楼主(2007-04-19):
一、 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请在括号内打“×”
1、 运行的电容器组,三相电流应保持平衡,相间不平衡电流不大于10%。(×)
2、 下图的波形为锯齿波。()
3、 如图所示,吸收功率(或消耗功率)的是网络1。(×)
4、 在均匀电场中和稍不均匀电场中,起始电压和击穿电压不一样。(×)
5、 在三相系统中,不得将三芯电缆中的一缆接地运行。()
6、 装在分支线上,用于补偿线路损耗的放大器称为分支放大器。(×)
7、 一条母线分别通直流电和交流电时直流电阻等于交流电阻。(×)
8、 所谓开门电平是指保证输出为额定低电平时的最小输入电平。()
9、 逻辑代数计算 1+1=1 ,A+A=A2(×)
10、 对于“或非”来讲,当输入端全是高电压时,输出端才为低电平。()
11、 阀型避雷器装在变配电所母线上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2、 与100KVA的以上变压器连接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3、 高压开关设备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R≤10Ω。()
14、 磁场作用于运动电荷的力称为电磁力。(×)
15、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规定高压测量的误差不大于±3%。()
16、 异步伺服电动机励磁绕组接恒压的交流电源,控制绕组接控制电压。()
17、 对称的三相输电系统中没有谐波分量。(×)
18、 空气在标准状态下均匀电场中的击穿强度是50KV/cm。(×)
19、 用做观察和记录的冲击波放电瞬间变化的脉冲现象的仪器是高压示波器。()
20、 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熔丝。(×)
21、 某个负载的复数阻抗的幅角就是这个负载的功率因数角,也就是负载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22、 用有载调压变压器的调压装置调整电压时,对系统来说补偿不了无功不足的情况。()
23、 所谓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是指系统无故障时间的长短。(×)
24、 可控硅整流装置触发系统性能的调整如:定相、调零、调节幅度、开环、闭环、脉冲性锁、载流保护等。可根据调试仪器使用情况任意进行。(×)
25、 整流装置进行空载和轻载实验,应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系统调试和整定前进行。(×)
26、 .引进盘、柜内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逻辑回路的控制电缆。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予以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应有一根接地。()
27、 母线与电抗器端子的连接,当其额定电流为1500A及以上时,应采用磁性金属材料制成的螺栓。(×)
28、 直流电焊发电机的外特性r=f(I)是上翘的。(×)
29、 如果被手动的机械需要较高的起动转矩应选用高转差率型异步电动机与它配套。(×)
30、 电视、示波器等电子设备的基本波型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31、 在可控硅-电动机调速系统中,为了补偿电动机端电压降落,应采用电压正反馈。(×)
32、 步进电机的作用原理就是发电机原理。(×)
33、 自动开关的长延时脱扣器在线路上是作为短路保护的。(×)
34、 三相可控整流装置在调试前,必须检查三相电源的相序,然后按照要求的电源相序接通主电路与控制电路。()
35、 电力系统的功率分布也称为潮流分布。()
36、 电子式极化可发生在一切电介质中,极化消耗能量。(×)
37、 额定电压是110KV充油纸绝缘电缆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是80℃.(×)
38、 额定电压是6KV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是65℃()
39、 起重机上电气的配线应符合在主断路器切断电源后,所有用电设备都应断电的要求。(×)
40、 电力变压器低压线圈一般是布置在高压线圈的里妈边,即靠近铁芯,这主要是从磁场的分布方向来考虑的。(×)
41、 穿透电流Iceo是晶体二极管的主要参数之一,其定义为:基极短路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反向电流。(×)
42、 当架空线路发生相间短路时,会产生零序电流和零序电压。(×)
43、 直流回路中,具有水银接点的电器,则电源正极应接到水银侧接点的一端。(×)
44、 接于中性点接地系统的变压器,在进行冲击合闸检查时,其中性点必须接地。()
45、 串激电动机在制动方法中,也有再生发电制动。(×)
46、 串励式直流电动机的电源,可以是交流、直流电源两用。()
47、 三相同步电动机励磁自动加入党根据按差频率原则和按电流原则。()
48、 电动系仪表的可动线圈与固定线圈渡过非正弦的周期电流时,其转矩与每一个谐波分量电流的有效值与其夹角的余弦乘积之和,及各电流直流分量的乘积有关,而与各谐波相对基波的相位无关。()
49、 直流放大器的主要参数是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漂移。()
50、 当采用移动电刷位置的方法来改善换向条件,减小电刷与换向器间的火花时,对直流发电机应顺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对直流电动机应逆电机旋转方向来移动电刷。()
51、 功率方向继电器要接入一定的相位组合的电流与电压才能保证佑护的正确工作。()
52、 开关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即负“与非”门就是正“或非”门;正“或非”门就是负“与非”门。()
53、 大型异步电动机采用支架装配式集电环,有时还在三个集电环之间装配绝缘隔板,这主要是为了加强集电环的对地绝缘。(×)
54、 成批生产的大型高速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集电环,其结构式宜选用支架装配式。(×)
55、 成批生产的小型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集电环宜采用的结构形式是装配式。(×)
56、 用与门电路和或门电路来控制信号的通过,用与门的一个输入端作为控制端时,高电位开门,低电位关门;当用或门的一个输入端作为控制端时,低电位开门,高电位关门。()
57、 起重机械(如桥式吊车)用的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主要是因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较大。(×)
58、 自动开关和熔断器串联使用,可以达到既自动操作又有分断能力的目的。两种电器特性的交流电流应为熔断器熔断特性上限与自动开关保护特性下限交点的电流值。()
59、 电抗器三相垂直排列安装时,中间一相线圈的绕向就与上下两相相反。()
60、 交磁放大机的负载是直流发电机的励磁绕组,则交磁放大机的补偿程度应调得稍过一些。(×)
61、 分相式单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62、 单相罩极式异步电机的旋转方向,取决于所施加的两根电源线的接法。(×)
63、 当直流发电机的负载电流不变时,表示其端电压与励磁电流之间变化关系的曲线称为外特性曲线。(×)
64、 当直流发电机的端电压不变时,表示负载电流与励磁电流之间变化关系曲线称为负载特性曲线。(×)
65、 缩短休息与生理需要的时间是提高劳动定额水平的重要方面。(×)
66、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系统频率会降低,电流电压的相位角也会增大。(×)
67、 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静态稳定。()
68、 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网络的总阻抗会突然增加。(×)
69、 在配电系统短路故障中,两相接地占的比例最大。(×)
70、 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发生三相短路故障。()
71、 普通重合闸的复归时间取决于重合闸电容的充电时间。()
72、 误碰保护使断路器跳闸后,自动重合闸不动作。(×)
73、 激磁时浪涌电流对变压器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个冲击电流很大,可能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
74、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变压器套管发生单相接地属于变压器故障,应将电源迅速断开。(×)
75、 运行的变压器轻瓦斯动作,收集到的为黄色不易燃的气体,可判断变压器为本质故障。(×)
76、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配电变压器保护电流一般采用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以提高灵敏度。()
77、 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内、外部故障。()
78、 变压器的纵联差动保护,由变压器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及电流继电器等构成。()
79、 变压器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的作用及保护范围的相同的。(×)
80、 一般在小接地电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装置动作,断路器跳闸。(×)
81、 变压器的零序保护是线路的后备保护。()
82、&nbs

网友A:
115、 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小于稳压管击穿电压时,都有稳压作用。(x)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一原因!

网友B:
怎么只有一个判断题呀 ?

网友C:
GKONG说得是对的,只有电压>=于稳压管击穿电压,稳压管工作在击穿区才有稳压作用.

网友D:
      各位工程师:
      大家好!
      我需要邀请一些工程师或者老师做电力自动化方面的选题书籍,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我。
     fangfang4_303@163.com  66371585 夏日  请备注:书

                                                    小孙

网友E(2008-05-20):
各位好友:

         110kv线路的送电能力(负荷矩)是多少?请高之,谢谢

邮箱地址:xjwg.ok@163.com

网友F:
起重机械(如桥式吊车)用的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主要是因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较大。(×)
怎么会使错的?

网友G:
回楼上

起重机械(如桥式吊车)用的异步电动机大多采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主要是因为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较大。(×)
------------------------------------------------------------------------------------------------------------------------------------------------------------------

应该是绕线式电动机的“启动”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