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我厂有部纸巾机器的继电器式的PLC程序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PLC的内部触点问题!

楼主(2007-04-19):
请问一下高手,我厂有部纸巾机器的继电器式的PLC程序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PLC的内部触点问题!
有那一位高手能指引一下,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下面是部份的出现怪怪的现象程序
LD X7              X7是一个接近开关, 机器运行时是经常到作的,一开一关状态
OUT M8
LDI X2
ANI X4
OR M11
AND M8
OUT M11
LD X1              X1是一个接近开关
OR X2              X2是一个点触按钮
ANI Y4
ANI Y5
OUT Y3             Y3是220伏的指示灯
OUT Y6             Y6是正转的步进马达
LD X3              X3是一个接近开关
OR X4              X4是一个点触按钮
ANI Y3
ANI Y5
OUT Y4             Y4是220伏的指示灯
OUT Y7             Y7是逆转的步进马达
LD M11
ANI Y3
ANI Y4
OUT Y5             Y5是220伏的指示灯

    奇怪的是X7这个接近开关不断正常动作时(即0和1的状态),X2 X4都不动作时,而220伏的指示灯Y5总是亮的(即有输出),
1  即使断开X7这个接近开关(或将PLC的X7端子不接任何线),Y5这个指示灯还总是亮的,
2  即使关掉PLC电源后一段时间,再开启电源,或者将PLC复位.结果它还是亮的,Y5在整个程序中只有这部分控制,没有其它部分的程序控制,也没

有其它电源给这个指示灯.

3  还有刚才说Y5总是亮的,当Y5亮的时候,Y3 Y6 Y4 Y7 都不受Y5 影响,仍然能正常动作(即可按点触按钮去控制步进电机,或由接近开关动作去

显示指示灯)

     各位PLC高手们~~~~~~~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不是由于这个继电器式的PLC,它里面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即PLC里面的Y5内部继电器触点粘死了,变成PLC一通电Y5就有输出呢?

          各位请发表一下好吗?请教一下~~~~~~

网友A:
就是内部继电器粘死了,导至该点不受控了!!如有闲置的点,可拆一个过来换掉它试试.其实,在断电后也可以量出来,来该点与公共点之间,若通的话,说明是粘死了.

网友B:
Y5触点坏了吧(如果PLC实际上没有输出,而该点处于导通状态,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看看)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干扰之类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一次,量继电器没事,后把里边的电路板拆了又装上,好了!

网友C:
好的,谢谢,我明天上班去量一量
但是如果Y5通的话,Y3 Y4 Y6 Y7 没可能会有机会通的哦,它们有互锁的,Y5粘死了的话,Y3 Y4 Y6 Y7 都不可能正常动作的

网友D:
互锁是软件上互锁,但这里可能是继电器触头粘死,是硬体上的问题。

网友D:
什么公司哪个型号的PLC?

网友E:
Y5是硬体上坏,跟程序互锁无关.如有闲置用指令并上就行了.记得不要给PLC输出直接带上感性负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若通过监控软件监控Y5确实为OFF,则有可能是内部继电器触电粘死了,或指示灯与220V电源线短接(我们单位经常被老鼠把电线咬破皮),应该很好检查...

网友G:
可以直接测量输出是否有电压,如果有, 把输出继电器拔掉试试看;
照程序看,前面输入没有但Y5还是有亮, 应该检查继电器, 还有接近开关X7不断正常动作时(即0和1的状态), 测量下输入电压是否也随之变化,如果是,那么接近开关是否处于触发的临界状态? 接近开关是磁性的还是干簧管?

网友H:
观察了PLC上的输出指示没有(Y5对应的LED)

网友I:
应该是三菱的吧   最好换点试一下,烧死可能性较大,FX2N好点

楼主:
谢谢合位意见,它三菱的FX2N系列PLC
那些接近开关不是干簧管,它是光电开关,电眼,
今日上班没空去测量它的输出点对COM程况,但PLC上的Y5 LED灯是亮的
假若是PLC内部的Y5触头粘死了的话,但照理说,Y3 Y4 Y6 Y7 它们也不可能正常工作的,硬件坏了,软件一定出会出现问题的,程序是跟硬件密切相关的,是不?
我看过啦,不会是跟电源线短接了,因为PLC上的Y5 LED灯是亮

网友J:
断电用万用表量y5跟com是不是通的。一个通道的继电器坏一般是不会影响其他通道的

网友K:
按楼上的方法测一下。

网友L:
程序没错,是你没看懂.

网友:
应该是Y5的输出点坏了。我也有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