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CPU中的集成I/O

楼主(2007-04-19):
我看书上说,S7-3003的CPU313-2DP有集成的16位DI,16位DO。
1、我想知道CPU中这些集成的DI、DO是作什么用的?
2、还有,CPU(占据2号槽)中集成的DI、DO与其他槽(如4号、5号槽)中的DI模块、DO模块有什么区别?
3、比如,我发现某型号CPU的集成DI16/DO16的地址是I124-125和Q124-125;而4号槽DI16xDC24V的地址是I0-1,5号槽DO16xUC24V/48V的地址是Q4-5。是不是CPU(占据2号槽)中集成的DI、DO与其他槽(4号、5号槽)中的DI模块、DO模块的地址有什么对应关系?
谢谢赐教。

网友A:
1,这些点可以做一般的i/o点来使用(特殊功能未启动的前提下),也可以做一些特殊功能使用,如cpu313c-2dp的高数计数功能
2,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根据分配的地址来用就可以了
3,硬件地址是可以重新分配的

不会,学习!

网友:
集成集成,和普通的IO模块没什么区别,而且这些地址,如I124~125等,在setp7 编程软件里可以改变的,比如,设为I0~1

楼主:
我知道这些地址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好像在编程的时候一般不用CPU集成的I/O(我好像没见到过用集成I/O的),而用I、O模块,是这样的吗?
谢谢前面两位大虾的讲解。

网友B:
CPU集成的I/O用作一般的i/o点时,与模块i/o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呵呵,就跟电脑主板的集成显/声卡道理差不多!

网友A:
尽管用,保证没问题

网友D:
那在连线的时候怎么用,集成的i/o有自己的接线端子吗??

网友A:
集成的i/o有自己的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