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用无编码器模式运行!

楼主(2007-04-20):
    我是新手,有说错的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不要见笑!有问的菜鸟级的问题也请大家不吝指教哈!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呵呵!
    我们这里有台电机用的是Rockwell的变频器,最近转速极不稳定,当然现在好了,是编码器的问题!中间查找问题的时候,有工程师就说过可以用无编码器模式!我想问的是如果用无编码器模式那么速度反馈是不是就没了?能不能保证转速精度?还是转速反馈可以直接由变频器的数据中读出?
    有清楚的麻烦多给说几句好吗?不胜感谢!

楼主:
我晕!没人能说两句吗?真让人失望!!!还以为。。。。切~~~

网友A:
无编码器就是速度开环.速度开环运行,从变频器还是可以取得读数的,但是频率读数转换的,不是电机的真实转速.理论上对于速度要求控制好的,当然要闭环.但是具体应用还是要看具体的生产需要,也就是你被控对象的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B:
wugang70s说的很对,有编码器组成的闭环控制系统就是为了消除由于外来原因造成转速误差的.若是对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用开环控制也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只是对转矩的精度有要求,是不是就可以用无编码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