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停止```

楼主(2007-04-20):
请问下各位:台达24EC可以做到设定某年某月某日停机吗?而不需要去计算时间,或记数器什么的?如果可以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了 `````

网友A:
EC本身不带万年历,如果你上位有人机的话,那就可以

网友B(2007-09-06):
那如何来编呢,我也想知道。我的人机为台达,PLC是台达的。

网友C:
人机为台达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D:
把人机的时间读下来

网友E:
用人机界面里的时间写到PLC里的D里面,做比较做控制

网友:
貌似图谋不轨~~~或者对付拖欠工程款用的方法~~~~~~~~~~~~~~~`

网友:
不计算的话diaoyuehua的方法应该是对的
计算就延时可以了~

网友F:
把人机的时间传到PLC,做数值比较,与设定时间相等执行相关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