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服无法锁死??

楼主(2007-04-20):
在通电的情况下,电机无法锁死,用手就可以转动,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我用的三菱的j2s-70a,位置控制模式,饲服开启信号没问题,电机的点动,结合程序的自动运行也没问题,就是无法锁死?

网友A:
随便动还是会回到原位?

网友B:
检查下是否已经servo on了,哪有马达通电不锁的道理。

网友C:
servo on没能闭合,有时电动机是不是上电后还有些许漂移吧

楼主:
有自锁力
但是锁不是,用手可以转动大概1/4个圈,servo on如果指的是饲服开启信号的话,那是肯定on了的,因为我点动可以,自动运行也可以,就是锁不紧,自锁力还是有的

网友D:
点动,自动运行是感觉力量怎样?
要是力量也小的话,首先电机本来就能出这样大的力矩,其次是有问题。
这样可以判断是否只在停止时力矩不大,呵呵,QQ-349238731,李先生

楼主:
电机我选的是750w的,功率应该不小了
锁不死我还是想不到其他原因,估计只能送回去检测了。一来一回时间太久了。唉。。

网友B:
这样,你先让马达自动转动起来然后停止.看看马达现在 是否能够自锁.其实就是转子通电后磁场作用.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神奇了...

楼主:
事实就是这么神奇。。
自动化983说得方法我早就试过了,不行
最不幸的是我发现两个饲服电机都锁不死。。。
ps:我做的是饲服精车机,一个饲服电机控制一个方向,进度要求很高,锁不死根本就是灾难。。。

网友B:
直接找厂商,妈的解决不了弄死他.

网友E:
如果确定接线什么的没有问题,势能也上了,那应该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F:
你的位置增益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G:
在伺服ON开启且电机停止的状态下,如果有外力迫使其轴旋转,电机就会反方向缓慢旋转,以前我碰到这种情况时,采取的措施是重新调整机械装置。不知楼主用手转动的情形是怎样?力度如何?

网友H:
调整刚性和增益

楼主:
就像春回大地说的,电机会方向旋转,而且速度并不慢,我尝试过在空载下运行都是无法锁死,用手转动的力度算中等而已,可以转动大概1/4圈,基本参数里我设了自动调整,为默认值。
所谓的重新调整机械装置具体是指的什么?
按百合我心永恒的2说法,会不会是我的响应速度不够?可是电机现在已经有轻微的机械震动了,我不大敢在调高了,震动厉害同样影响精度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响应速度的问题
谢谢上面那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