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线的电流按多少来选

楼主(2007-04-20):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线的电流按多少来选。

网友A:
大约是:“700/电阻值”

楼主:
就是说1欧姆的电阻他的电流就是700A吗

网友B(2007-06-15):
应该这么理解吧,能耗制动的起始电压一般都在700V左右,电压除以电阻应该就是制动电流了.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导线的截面积了.

网友C(2009-02-13):
 计算后,把东西买来

根据他的尺寸 决定导线面积

应该这么理解吧,能耗制动的起始电压一般都在700V左右,电压除以电阻应该就是制动电流了.根据这个电流就可以选择导线的截面积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