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大家谁知道辽宁铁岭钢厂事故中天车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么?

楼主(2007-04-20):
4月18日上午,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造成32人死亡6人受伤。清河特钢此次安全生产事故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钢铁企业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
据说是天车的抱闸失灵~~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去过现场? 他们的天车是串电阻还是变频器啊,机械抱闸都失灵了...

网友A:
我觉的抱闸失灵和用变频什么的没有关系啊那是机械方面检修不到位。

楼主:
我在想如果是变频器的话,应该有转距验证和机械制动控制方面的设置.或者如果有PLC也可以实现对电气制动的控制和机械抱闸的监控.如果是串极调速或者是定子调压可能就比较困难

网友B:
事故很惨呀,死了不少人

网友C:
冶金企业中天车的主起甚至天车很少有使用变频器的。事故的原因是钢丝绳的固定螺丝松动,导致钢丝绳全部脱落,而引起钢包坠地。

网友D:
一般都是串电阻的啊

网友E:
和设备的维护有关,可能失修问题.

网友F(2007-05-21):
下面引用由颜海涛在 2007-5-4 22:29:00 发表的内容:
冶金企业中天车的主起甚至天车很少有使用变频器的。事故的原因是钢丝绳的固定螺丝松动,导致钢丝绳全部脱落…
--------------------------------------------------------------------------------------------
错误,如宝钢、武钢等大厂几乎都全变频了
应该说除小型、私人企业外很少有不使用变频器的
铁岭用的是甩电阻
而且不是专用的铸造起重机
落后导致的啊

网友G:
哦,我还以为楼主知道用什么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