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制动盘

楼主(2007-04-20):
请问制动盘有的上边钻孔,有的分成几小块.例如汽车的整块的.摩托车上边就钻孔,为什么?我想是不是用来排水的?

网友A:
钻孔是因为制动摩擦时有大里热产生,孔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B:
苍天,那金属三热肯定是会比空气散热来的好吧.打孔后不是减少了散热面积了.

楼主:
摩托车的散热肯定比汽车的好,为何摩托的钻孔,汽车的却没有?
谢谢!

网友C:
钻孔以后金属和外界空气接触的面积是不是大很多呢?热还是要散到空气中去的

网友D:
摩托车质量小 制动功耗要比汽车小的多 这意味着制动盘直径实际上可以小得多 但过小的直径会给制动机构设计带来困难 所以这些孔应该在毛胚上就留好了以减轻质量 减少材料 并且留孔后在工艺上容易对制动盘加工 跟排水散热没有多大得干系

楼主(2007-06-09):
那些孔应该是加工上去的.并且对减少重量没有什么帮助啊.

网友D:
现在的制动盘上有很多小孔,位于摩擦带,主要目的是排污用的,
因为摩擦产生的磨削会加剧磨损,还有油污粉尘等,都可以一定
程度上从小孔中排出

楼主:
那为什么汽车的没有呢?谢谢!

网友D:
现在很多汽车上有的

楼主:
是吗.我再观察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