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Es系列PLC的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7-04-20):
   请问台达的Es系列PLC的高速计数器C235可接受的脉冲频率最高可达多少赫兹?
看了不同的资料感觉很迷惑,有的说是5K,有的是10K,还有的讲20K。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A:
在硬件手册上是30KHZ的

楼主:
搞不太清楚。是有说最大达30KHz的,如果用两个高速计数器呢!是不是要对折了。

网友B:
相数不同,频率也不同.

楼主:
我相知道的是可以接收的最频率,单相的。

网友C:
X0-X1总频宽为20K,使用C235最大10K

楼主:
10K是有点低了。

网友D:
我用编码器的电源—和PLC(台达ES系列)24G连接,A相和X1连接,但高速计数器计数不准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