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电的优缺点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输电是电力系统中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项新技术。直流输电克服了上述电感的损耗.只有导线电阻的损耗.主要应用于远距离大容量输电、电力系统联网、远距离海底电缆或大城市地下电缆送电、配电网络的轻型直流输电等方面。直流 输电与交流输电相互配合,构成现代电力传输系统。随着电力系统技术经济需求的不断增长和 提高,直流输电受到广泛的注意并得到不断的发展。与直流输电相关的技术,如电力电子、微 电子、计算机控制、绝缘新材料、光纤、超导、仿真以及电力系统运行、控制和规划等的发展 为直流输电开辟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网友A:
优点:
直流输电架空线路只需正负两极导线,杆塔结构简单,线路走廊窄,造价低,损耗小。直流线路的输送能力强;直流线路无电容电流,沿线的电压分布均匀,不需装设并联电抗器。远距离跨海送电和地下电缆送电大多采用直流电缆线路。
直流输电两端的交流系统无需同步运行,其输送容量由换流阀电流允许值决定,输送容量和距离不受两端的交流系统同步运行的限制,有利于远距离大容量送电。
直流输电输送的有功和换流器吸收的无功均可方便的快速的控制,可利用这种快速控制改善交流系统的运行性能。
直流输电可利用大地或海水为回路,省去一极的导线,同时大地电阻率低,损耗小。对于双极直流系统,大地回路通常作为备用导线,当一极故障时,可自动转为单极方式运行,提高输电系统的可靠性。
直流输电可方便的进行分期建设和增容扩建,有利于发挥投资效益。

缺点:
直流输电换流站比交流变电站的设备多、结构复杂、造价高、损耗大、运行费用高、可靠性也相应降低。
换流器运行时在交流侧和直流侧产生一系列的谐波,为降低谐波的影响,在两侧需分别装设交流滤波器和直流滤波器,使得换流站占地面积、造价和运行费用均大幅度提高。
直流断路器灭弧问题难以解决,使得多端直流输电工程发展缓慢。
由于直流电的静电吸附作用,使得直流输电线路和换流站设备的污秽问题比交流输电严重,给外绝缘带来困难。

网友B:
结构复杂、造价高,这个应该是主要的问题!!!

网友C:
补充:直流输电固然好,但由于其功率因数为1,所以,维护要极其小心,稍有不慎,将引起电网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