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04-20):
请问一下对台达控制产品比较熟悉的高手,个人电脑能否通过台达人机读取与其相连的台达PLC的程序?

网友A:
知道三菱的可以 台达的不知道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读PLC?

网友C:
AE系列的可以!个人觉得楼主就喜欢问些感觉平时基本不怎么使用的功能,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D:
台达人机在通过串口下载时,有bypass模式,但是需要v1.075版本软件,1.077版本韧体支持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实用,一根串口编程线可以同时搞定两个设备,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只有一个USB串口线,拔来拔去是很烦!

网友C:
TO:张东,
   照你这么说,你以后出去下载程序的话如果没有触摸屏只有PLC你就要带一个触摸屏了,做这一行的连个232串口都没有怎么做

网友E:
TO:后台运行
    如果你的本本只有一个串口,而系统上有HMI与PLC,你下载的时候肯定是拔来拔去。
    你用过30吗?只要连上人机界面的下载线,而PLC与HMI间用正常的连线,那么你就即可以下载HMI又可以下载PLC。
    给你讲清了吧!
"做这一行的连个232串口都没有怎么做"讨论技术问题,请不要说这类话!

网友C:
TO:张东
接受批评,但是人机跟PLC搭配使用的比例在PLC的使用中你认为多吗?

网友C:
我认为它是有用,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上应该不会很多

网友C:
且一般的人机支持这样下载的也只限于他本身同一个牌子的产品吧,象台达HMI跟西门子PLC这样的搭配就没有用了吧,

网友E:
TO:后台运行
我的做过的系统多是,HMI+PLC。
还好DELTA的HMI现在用USB下载,我的本本有2个USB口。
所以还算方便。

网友C:
TO:张东
你说多的是的就只针对30的吧!西门子有吗?30的人机除了能跟30PLC这样做,还能跟其他牌子的这样做吗?

网友B:
不要说什么牌子了!

买个4口的PC串口卡就有4个串口了,比台式机还多。

网友E:
TO:后台运行
30此功能方便是亲身体验,希望你有机会试用。
有此功能你也会受益,请不要再回复了。
再跟你纠缠下去恐怕这里成了垃圾贴了。

楼主:
之所以发此贴,的确是我用了三菱的PLC和人机作工程时觉得下载调试程序很方便,所以才发此问。目前想用台达的工控产品替代三菱产品,就要对台达的产品多了解点。说实在的,作为中国人的确有时不想用日本的东西。但看到“后台运行”的回贴,觉得如果是台达的技术支持的话就有点让人心里不舒服了。

楼主:
我用过Beijer的人机,通过人机串口就可以调试下载PLC(三菱A系列PLC)程序,怎么说只限于同一个品牌呢。

网友F(2009-07-02):
急!!!!!!!!!!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把PLC的输出为0-20mA改为4-20mA,直接在PLC的程序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