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光电测量与控制

楼主(2007-04-20):
本人在一个系统工程上遇到了一个关于检测尺寸的问题,需要非接触式的设备,设定一个基本点,上下偏差输出模拟量信号,控制伺服调整的自动控制功能,有做过这样的例子或者有这方面的专家请指点迷津
非常感谢

网友A:
KENYCE有这种尺寸检测的激光传感器,可以上网站查.

网友B:
可以考虑用机械视觉,如果感兴趣把详细要求发给我motion.beijing@yahoo.com.cn

网友C:
有位移光栅尺~价格也不高~

网友D:
使用机器视觉就可以了。图像卡+图像处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