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整流桥

楼主(2007-04-20):
单线圈变压器输出交流24V,通过整流得到直流24V,直流24V只用在一2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近开关,一个计数器上,是否要+电容,那电容如何选择,要接几个电容,还有+了电容有什么作用没。。。。。

网友A:
不需要加.
接近开关本身就是工业级的,电源脉动是不需要太多考虑,有严重干扰的情况例外.
加电容为了滤波,提高电源的稳定性,消除脉动.

楼主:
如果干扰严重,,要+什么型号的电容啊。

网友B:
如果要加的话,1000-2400UF 50V的就行

网友C:
好象没有2400的,只有2200uF的.

网友D:
加电解电容后电压将升高,最高可达33V(24*1.41).

网友E:
不加电容电压为22V左右